联想G460开机跑0.5左右掉电?

楼主(2011-12-10):
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再开一次呢?

网友:
你这个机器估计是其它电压没起来,只有所有电压起来之后才会有VCORE电压

网友:
说得太含糊了,测过什么东西了?到哪个电压就掉?测好再来问呀。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啊先查所有供电都正常不你这电流重点查CPU电压

网友:
0.5几的话按理说 CPU供电应该已经出来了的.  要么有一种可能就是板上有短路 电流高了  CPU供电还没有出来.

网友(点评):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绝对电压没有出来完.仔细测测再.

网友:
电压都全部出来了,如果电电压不出来也不会跑到0.55

网友:
今终于搞好了.BIOS的供电的上拉3.3V没有出来,电阻氧化了,但不知道是多少欧的,后换了一个10K的就OK了.

网友:
有时候不要盲目的看电流,要量到每个电压有,才算有,不要看电流认为有电压了

网友:
有短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