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启动,开机无显示、无报警声

楼主(2011-12-10):
主板不启动,开机无显示、无报警声

网友:
刷灰尘,清理灰尘

网友:
你把问题说的有点乱·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我碰到过好多次

网友:
先试试清理、擦擦内存,再说其他。

网友:
恩咯!先解决内存,然后再谈别的!

网友:
只说主板不启动就好了吧 因为主板不启动 后面的问题都是一定会有的
不启动 就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不然就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