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1-12-10):
一台笔记本,可以触发,插上诊断卡,跑0        rst常亮,无时钟(基地的诊断卡,mini pci-e接口的那种),问问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PCIE的诊断卡不能套用所有机器

大多数的机子,都不跑马

网友:
有的机器是要接线才能正确使用

网友:
复位灯有一次闪动吗 最少要有一次的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