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块航嘉电源有些疑问请各位师傅进来说说是怎么回是

楼主(2011-12-10):
今天修了一块航嘉电源,故障为:绿5V和紫5V都有电压不触发。
      经检查发现有一个13009烧了,更换后可触发,各项电压都正常,负载试的时候也是正常的可以把主板点,但是发出很大的电流声,发出的声音滋滋滋滋滋的声音,空载的时候就没有声音,请问各位师傅是那出了问题,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呢

网友:
有漏电,仔细查找坏件

网友:
大电容爆了没有 ?

网友:
电源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仔细查一查电容爆了没有,可能快爆了,看那个电容会发烫就要换。

网友:
我好象 碰见过这个毛病 忘了  好象有个瓷片电容坏了

网友A:
问题好了没

网友:
仔细查下电容。。。

网友:
五十块钱的东西不值得修啊

网友:
有时候有虚焊的地方也会吱吱叫。

网友:
航嘉的电源 5VSB电压的输出边上有个出发电容容易坏

网友:
与大对管相连的小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13009坏了他下面的分流电阻肯定坏的。还有就是你要换2个13009否则会出现电压不平衡现象,还有就是13009的引脚要做氧化处理的。否则会滋滋叫的。。

网友:
你怎做氧化处理的,我修过的一个电源换了二个13009后(没做任何处理)、空载通电就“空”轻响一下,不过插板就基本听不到,用着现还没事

网友:
氧化处理就是去点原件引脚的氧化膜。用砂纸打磨下。上锡。。。。。直接把原件焊上去用不了多久的。。尤其开关管。听懂了吗?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是12v供电的电容腿的铜线断裂了,还没有彻底断裂,所以有滋滋滋滋滋的声音,谢谢给位师傅为我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好了没

此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是12v供电的电容腿的铜线断裂了,还没有彻底断裂,所以有滋滋滋滋滋的声音,谢谢给位师傅为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