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G-SURF365主板,上IDE口硬盘指示灯常亮,卡机

楼主(2011-12-10):
今天在同行那里接了两块主板修,华硕的是sata口被人弄掉了,点一下,可以正常开机,装了2个sata口,上硬盘,ok,心想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就拿了个光驱装系统看看,这下问题出来了,卡logo和硬盘等常亮(光驱是IDE的,之前不上光驱是好的)那问题应该在IDE上面,翻开一看,背面断了2个线,线补上,ok,图就不发了,发了也看不到,被我用胶打上了,不打的话,线很容易碰掉的,
  另一块主板是775针断了2个针,从坏的座子上拆了2个,直接用烙铁焊接到断的针上,就ok了,不过还接是要点水平的,自己好好练练,775断针也不一定要换座子,换座子太麻烦,价格也高,人家就不修了,这样多省事,

网友(点评):
可惜没图,加2分

网友(点评):
厉害,我没试过焊针

网友:
楼主焊工应该不错,可惜没上图一睹芳容啊

网友:
记了个流水账,呵呵,还是感谢你的帖子

网友:
775的座子焊针能上个图演示一下就好了~好多这种座子上的针被搞坏的。

网友:
  菜鸟  学习 一下

网友:
手里没有数码相机,手机拍的不清楚就没有上图,给大家讲下步骤吧
1.准备一个坏的座子,吧针拆下来,用斜口钳修一下宽度和长短,(不要剪短了)
2.把修好的针进坏的针的座子里面,记住一定要插进去,
3.把段的针脚和新插的针脚弄到一起,稍微用烙铁点了下,这步就看你的焊接功夫了,锡多了就不好了,只要有锡点到就行,主要确保良好的接触和针脚以后不会掉,不焊也许,只要cpu上好可以用,就行了。

焊接功夫到家的,焊一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