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子出了怪病,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1-12-10):
每天早晨都开不起来机,按内存条,要重复3-4次的操作才能打开机,其中有开机蓝屏或者卡在哪里,
测试内存,硬盘都没有问题,开机后能正常使用,今天把北桥加焊了,故障依旧,主板时间不长,一年多点,昂达G41,故障能确定在板子上,反正每天都要搞个3-4下,才能开机,开机后一般都能正常使用,偶尔会蓝屏
硬盘

网友:
把内存换个槽子插看。要不就用橡皮插插内存金手指
同意楼主:
5.0
江琳
同意楼主:

网友:
蓝屏的话你可要注意你的外设了,比如键盘鼠标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经常不开机的,每次都要放电或插拨内存才行,后来我给换了一个电源OK。

网友:
内存 供电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供电 不足 也会 蓝屏吗

网友:
电源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换下cpu试试看……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不行就更换北桥

网友:
我就差电源没有换了,我自己就是修电脑的,我看电源表面没有什么问题,故障就是冷机开步起来,开的时候还经常蓝屏,北桥加焊了,应该没有什么大东西坏了,觉得还是哪里不不稳定,但是热机可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