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B460E 风扇声音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1):
有一天LenovoB460E LT3500/2G/320/无光驱/集成/无线/ 刚开始装的XP系统时随便打开几个网页风扇声音就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呼呼响个不停,后来装了个WIN7一般上网没声音了可是运行一些小游戏时声音又开始呼呼的响了。这是怎么回事?是机子的设计缺陷?
win7

网友:
看看风扇是不是有问题还有温控电路原因和CPU导热是否良好
同意楼主:
5.0
是人非神
同意楼主:

网友:
用软件看一下温度吧

网友:
你可以吧风扇拿下来加油,可能是转速慢了

网友:
清理一下风扇,处理一下散热

网友:
换一个风扇,除一下灰尘。

网友:
f风扇缺油了

网友:
用鲁大师测的是50度左右

网友:
清理一下加点油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