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破鼠标折腾了我半天!!!

楼主(2011-12-11):
今天我们隔壁一家饭店里的老板说他的电脑蓝屏,于是就拿来给我看看,来了一看不蓝屏了,我连续跑了6遍3d都没事,就让他拿回家了,拿回家又来了,怎么又蓝了呢?在我这里一测没事,于是本人就换了一条内存,继续拿回家。十分钟一会又来了,郁闷怎么了。怎么一来就不蓝了,测了半天了,
于是我亲自到他家给他装上,已进系统又蓝,晕死怎么了?
于是本人拔下键盘,继续蓝
又拔了鼠标,不蓝了,真是郁闷,鼠标蓝屏,纠结,!!!!折腾了我半天,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
键盘鼠标出问题导致的种种问题多着呢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折腾人啊

网友:
真是  长见识了 。下次注意了

网友:
看来我也落伍了,没见过这种现象,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
呵呵,见过外设故障挡LOGO的,但导致蓝屏的比较少见,楼主可以借客户的鼠标来研究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出现。

网友:
呵呵……这种怪事还没遇到过耶……

网友:
没遇到过 只见过外设档LOGO的

网友:
PS2接口没见过  USB的见过  楼主它鼠标是什么接口的哦

网友:
有的时候往往一些简单的故障 都被我们搞复杂了,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局限性吧

网友:
真是啥事都有啊,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A:
呵呵,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B:
是开机蓝屏,还是用几分钟蓝屏

网友C:
这回长见识了

网友D:
我还见过软件不兼容,导致USB只能用一次呢,第二次就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见过软件不兼容,导致USB只能用一次呢,第二次就使机。

我也是第一次遇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回长见识了

好好学,还有好多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开机蓝屏,还是用几分钟蓝屏

开机蓝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修的多了自然什么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