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个串接灯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1):
灯泡一通电就闪,很亮的那种,然后输出端电容爆,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的很笼统啊,详细点。什么东东

网友:
灯泡闪是开始震荡了,应该不会很亮。输出级爆电容可能是电压过高或者二极管穿了输出的是交流电。

网友:
保险接220灯泡很亮是爆吧 说明后级输出 短路

网友:
检查整流管是否正常?有无短路或者漏电的零件?

网友:
太笼统,不知道。

网友:
估计是稳压电路出问题了,电源失控,输出电压过高而爆电容。

网友:
呵呵,问题简单了,是客户自己换输出电容把一个电容装反了,爆的就是这个电容,更换后OK

网友:
晕!

小心!被扣分,你会更晕的。

网友:
是不是爆的电容短路引起啊

网友:
爆电容很好玩,想玩就能玩,只要装反即可,,电压高也至于爆电容,冒烟了不起了。灯泡很亮开关管失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