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12-11):
来自: 北京 来自 北京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弄可以教下嘛
1、当然是下载一个自己认为比较好的封装系统!
2、使用工具软件:网上全可以找到的!
A、EasyBoot绿色破解版 B、UltraISO绿色破解版 C、GHOSTEXP .EXE D、自己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图片!
3开工进行修改
1)、用UltraISO提取文件,主要是两个
A]提取其中一个EZBOOT文件夹,用EasyBoot程序对启动界面进行修改,修改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保存即可!至于怎么修改相关教程多如牛毛了!
B]提取其中的GHO文件进行偷梁换柱!相信大家关心的就是系统恢复安装后能直接显示自己的OEM 信息,注册到的内容,第一次进入桌面的壁纸,以及打开IE浏览器是的首页,还有恢复安装过程中所显示的标识页面吧!另外就是加入一些自己认为比较好的绿色程序等!
要实现上面的内容用到的工具就是GHOSTEXP .EXE ,用其打开提取出来的GHO文件,再次编译即可!
首先用ghostexp打开你要修改的gho文件,提取sysprep目录下的sysprep.inf
找到[UserData]这一行,修改如下:
ProductKey=F4297-RCWJP-P482C-YY23Y-XH8W3
FullName="用户名" /改成你的
OrgName="公司名" /改成你的
ComputerName=电脑名称 /改成你的
修改完后替换原有的,然后重新编译一下gho文件(文件-编译),这样gho完就是你自己的OEM了
桌面壁纸修改方法:
把你要用的桌面壁纸替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Microsoft
必须注意文件名称和格式,如果你的图片格式是其它的如JPG格式你可以用“画图”程序进行转换!
主页怎么改,以改为BAIDU 的主页为例,我这里说一下我的方法:
reg add "HKCU\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v "Start Page" /d http://www.BUAIDU.com /f
del %0
新建一个记事本,把上面下划线的命令复制到记事本里面,然后改名称和后缀名,homepage.cmd
然后把homepage.cmd放到gho文件的windows目录下
提取sysprep目录下的sysprep.inf,用记事本打开加入下面的命令
[GuiRunOnce]
"%WinDir%\homepage.cmd"
重新编译gho文件,这样,ghost完就是你自己设置的主页了,homepage.cmd文件也会自动删除
至于恢复安装时显示的画面与改桌面壁纸修改方法一样,用你喜欢的图片进行替换!文件名setup.bmp为保存在windows\system32的文件夹中
增加或者删除一些程序直接在ghostexp就可以进行了,但必须要重新编译,否则GHO文件会变大甚至不能恢复!
4、再次用UltraISO程序将提取出来修改后的两个文件合并回去生成新的ISO文件,刻录即可

网友:
请教下各位如何可以在做系统的时候吧自己店的名字写入做完系统的桌面,听别人叫什么Ghost封装,具体怎么操作的有入可以教下吗?要具体的操作程序。谢谢了。

网友(点评):
很简单的 选好看的桌面图片 用美图秀秀 把图片修改好放入WINDOWS-Web-Wallpaper文件夹里就OK了

网友:
上  it天空   吧

网友B:
用ghost文件浏览器 在ghost文件里找到桌面的图片,用ps编辑一下  在添加到ghost文件里就可以了啊  不用费劲自己封装

网友A:
具体怎么弄可以教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ghost文件浏览器 在ghost文件里找到桌面的图片,用ps编辑一下  在添加到ghost文件里就可以了啊  不用费劲 ...

最省事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弄可以教下嘛

1、当然是下载一个自己认为比较好的封装系统!
2、使用工具软件:网上全可以找到的!
A、EasyBoot绿色破解版   B、UltraISO绿色破解版   C、GHOSTEXP .EXE   D、自己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图片!
3开工进行修改
1)、用UltraISO提取文件,主要是两个
A]提取其中一个EZBOOT文件夹,用EasyBoot程序对启动界面进行修改,修改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保存即可!至于怎么修改相关教程多如牛毛了!
B]提取其中的GHO文件进行偷梁换柱!相信大家关心的就是系统恢复安装后能直接显示自己的OEM 信息,注册到的内容,第一次进入桌面的壁纸,以及打开IE浏览器是的首页,还有恢复安装过程中所显示的标识页面吧!另外就是加入一些自己认为比较好的绿色程序等!
要实现上面的内容用到的工具就是GHOSTEXP .EXE   ,用其打开提取出来的GHO文件,再次编译即可!

首先用ghostexp打开你要修改的gho文件,提取sysprep目录下的sysprep.inf
找到[UserData]这一行,修改如下:

ProductKey=F4297-RCWJP-P482C-YY23Y-XH8W3
FullName="用户名" /改成你的
OrgName="公司名" /改成你的
ComputerName=电脑名称 /改成你的

修改完后替换原有的,然后重新编译一下gho文件(文件-编译),这样gho完就是你自己的OEM了

桌面壁纸修改方法:
把你要用的桌面壁纸替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Microsoft
必须注意文件名称和格式,如果你的图片格式是其它的如JPG格式你可以用“画图”程序进行转换!

主页怎么改,以改为BAIDU 的主页为例,我这里说一下我的方法:
reg add "HKCU\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v "Start Page" /d http://www.BUAIDU.com /f
del %0
新建一个记事本,把上面下划线的命令复制到记事本里面,然后改名称和后缀名,homepage.cmd
然后把homepage.cmd放到gho文件的windows目录下
提取sysprep目录下的sysprep.inf,用记事本打开加入下面的命令
[GuiRunOnce]
"%WinDir%\homepage.cmd"
重新编译gho文件,这样,ghost完就是你自己设置的主页了,homepage.cmd文件也会自动删除

至于恢复安装时显示的画面与改桌面壁纸修改方法一样,用你喜欢的图片进行替换!文件名setup.bmp为保存在windows\system32的文件夹中

增加或者删除一些程序直接在ghostexp就可以进行了,但必须要重新编译,否则GHO文件会变大甚至不能恢复!

4、再次用UltraISO程序将提取出来修改后的两个文件合并回去生成新的ISO文件,刻录即可

网友:
网上搜,方法多的去了

网友C:
可以去风林火山 论坛 学习下  我是在那学的 现在 装系统都是自己弄的

网友:
很高深,坐等。

网友:
软件要学的真是很多啊

网友:
扩大宣传,挺好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  没人指点

网友: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建议楼主先用GHOSTEXP把GHO文件加载进去,好好研究之后再说吧,很EASE的说,就是提取替换,要不你就直接重新封装一个,更简单

网友:
自己用的系统用软件打开,LS说的软件都行,把做好桌面墙纸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3-01-25):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风林火山 论坛 学习下  我是在那学的 现在 装系统都是自己弄的

你用的风林火山系统吗  你把那个主页改过来了吗

网友: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找个自认为满意的壁纸,PS上自己的店名,装完系统后,通过ACDSee浏览图片,然后设置为壁纸就行了,通过ACDSee设置壁纸,不用管原图片文件的位置,它会自动给你存到系统目录里。
如果想修改GHOST文件,那要根据具体封装模式来改,比较麻烦,现在很多封装的系统,是压缩打包过的。

网友(2013-03-07):
我也想这样做,早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没人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