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1 挡内存,无时钟信号的维修

楼主(2011-12-11):
有一块NVIDA单桥的板子,跑C1挡内存,测内存插槽的137(0V)、138(1.9V)、185(0V)、186(1.9V)、220(0V)、221(1.9V),还有120脚(3.5V).求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现把所有电压、时钟、复位搞正常;这些正常了;就是桥的问题;是NV的单桥吧,一般都是他虚焊了;加焊就好了;一般成功率80%。

网友:
正解
遇到单桥都是先加焊的

网友:
要决定内存要正常后,在修下部,单桥就加焊了看下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桥。

网友:
单桥维修风险很高哦,焊不好就废了@切忌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吧~~

网友:
加焊一下桥。应该就好了。

网友B:
你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开机压桥, 看看是不是能过,能过就加焊桥

网友:
直接杀桥
毫不犹豫

网友:
这种桥新的好像是没有啊 ,而且坏的几率特别高

网友:
桥的可能性高,加焊一下吧

网友:
  加焊 不成的话 是不是就 挂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就干桥

网友:
加焊过了,不行,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貌似这种桥虚焊很多。

网友:
呵呵 加焊桥把

网友:
座桥没商量

网友:
的呀都正常     座桥没商量

网友:
SNB的板基本上都是单桥,焊它

网友:
应该是桥虚汗了 加焊桥 不过要注意控制好温度 这种板子桥很容易做坏

网友:
单桥的最容易坏了,坏了修起就不划算了。

网友:
内存时钟应该是桥发出来的吧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错误的认为,AMD主板不过内存是桥的问题呢,请问有没有学过电路,AMD主板内存数据是怎么转换的,和谁转换的,

网友:
电压正常就刷BIOS 然后就做桥

网友:
碰到这个三合一的不开机 开机针上都还没电压的说 加焊了一下  嘿 好了

网友:
加焊一下桥。应该就好了。6 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把所有电压、时钟、复位搞正常;这些正常了;就是桥的问题;是NV的单桥吧,一般都是他虚焊了;加焊就好了 ...

首先要弄清楚时钟信号是谁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风枪加热一下,开机压桥, 看看是不是能过,能过就加焊桥

确定是桥问题才加焊才是做好的办法

网友:
不过最好还是先跑电路,是不是有短路的,可不要冤枉了桥啊

网友:
加焊一下不行丢了。不值价的东西没有意义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

网友:
NV的桥,电压都有了~先加焊先

网友:
我觉得还是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再加焊

网友:
好像单桥的坏的比双桥的多,而且加焊的风险也高很多,有好几个板都给干鼓包了,郁闷啊。祝楼主好运

网友:
nv桥很难加焊的 经常失败的

网友:
12435391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325197

网友:
加焊不成功那就废了!

网友:
时钟芯片集成在桥里的,看样子得做下桥了

网友:
绝对不是桥的问题,遇到过很多跑C1的AMD主板都不是桥的问题,好好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主要查SPD电压和SMDATA SMCLK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内存从插下试试,

网友:
内存换一条试试

网友:
路过,为了积分随便说下 哈 可能主板上的某一条线断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示问题

网友:
单桥问题OK

网友:
加焊不好使,只能重植!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
没加焊好吧,还有U座啊

网友:
NV单桥的一般是桥虚汗的鼓掌比较多。加焊桥试试看吧。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