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头痛 做bga 晶元冒了 锡珠

楼主(2011-12-11):
今天非常倒霉做了2片主板  都是nv的 单桥的 但是做了bga 2 片都短路了 一看 芯片组上晶元 旁边有个锡珠 晕死了   一侧就短路了      怎么办可以预防这种情况啊

网友(点评):
芯片是AMD的么?

网友:
上部温度低点,风嘴抬高点。成功率高很多。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就是BGA机器性能很重要,一些低档次的机器做起来的效果一定不如高档的机器,如果买的是便宜的牌子不好的BGA,就注定了成功率不高。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是有好机器了,还爆珠的话,建议好好找几块废板练!

网友:
你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就是的了,你有师傅没有呢,他应该会教的
  同意上面说的 温度低一下,还有就是你那个应该是打了胶的了吧 要先去胶

网友:
说反了吧,上部风嘴是抬高比较好吗

网友:
还有什么建议吗 大家

网友A:
预热久一点,上部温度不要超过240,适当抬高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热久一点,上部温度不要超过240,适当抬高就差不多了

哎啊 只有遇到了才会知道啊 以前都没碰到过

网友:
同意上面说的

网友:
我没有用过BGA台,我用的是风筒,还不清楚是咋个用的,路过一下。

网友:
上嘴235就好了,无铅才217,有铅锡珠还低啊!看锡珠熔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