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与R400的主板

楼主(2011-12-11):
不知道那我位大哥知不知道T61 和R400 这个两个主板的外形还一样,本人说的是形状,什么内存,光驱接口肯定不一样,不知道风扇还一样,还有就是R400的主板到底能不能上到T61上面,小弟自己的机器进水了,有点不稳定,想换块主板不知道行不行,那位大哥知道告诉一下小弟,谢谢了
主板
进水

网友:
你去淘宝上去问一下就知道了,或者你最好换一个一样的就是

网友:
直接淘个原版,或者自己尝试操作下,试了才知道。。

网友:
上是能上去,但就是用不了啊

网友:
你换这一个板子不知到,要换多少配件还不如直接找个原板得了

网友:
即便元型号主机一样 有些板子集成独立都不通用的 触摸板 风扇之类的不一样的好多 还是找原板吧

网友:
建议找原版的 操作越多 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一样啊 没听说过 你问下淘宝卖板的可能人家会给你看一下

网友:
T61还是得换T61的板

网友:
两块板的形状是差不多,显卡都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好像只要更换 CPU 内存就可以了 但是有两个地方安装的时候要做小的调整 屏线是否通用没有试过 可以用一个闪屏的LP141WX3 来试试看亮不亮 只要屏线相同 剩下得问题都可以解决 告诉你风扇也可以通用 T61可以给R400 T400使用 ,T400 可以给R400用 不能给T61用 R400 不能给T400用

网友:
肯定不一样啊
风扇可以用硬盘可以
光驱不行啊

网友:
还是找板子吧 又不贵 折腾下来 不划算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过不太灵 主办可以装上不过,合金架有两处不一样,无线网卡槽,和光驱的位置上不去 ,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啦,要换好多东西

网友:
不一样,和T400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