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有时无启动项

楼主(2011-12-11):
清华同方锋锐K420A,板号是:PTT40TF PTT40TFMB 50-71298-23  VER:0.4

ATI独显 南桥、北桥三个桥  顾客拿来时是不过内存,加焊AMD的北桥后显示正常能进系统,但出现一个现象BIOS里的BOOT有时找不到启动项,不能启动就一个光标在闪,重启后又能找到启动项能进系,但BIOS的第一项能认到硬件。  硬件取下剩下一个集成网卡也是BOOT启动项里有时有网卡有时没有

请教!

网友:
amd的先换CPU试下。

网友:
问题解决 ,BIOS问题 重新刷BIOS后正常

附BIOS资料有需要的下载

清华同方锋锐K420A,板号是:PTT40TF PTT40TFMB 50-71298-23  VER:0.4

清华同方锋锐K420A ATI独显BIOS.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