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10B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1-12-11):
         几天前接到一客户机 TOSHIBA L600-10B,说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机,接到手时是不能开。按下开机键电流会跑,当跑到内存后马上掉电,换内存一样。
         郁闷的事开始了,取下内存不掉电了,我直接在后面有一字装CPU重新装紧,装上内存可以开机了,并用了一天没问题,以为好了,叫客户过来拿。
         第二天客户再次打电话来说还是不行,拿到手还是老样子,装电池取下再用电流表试又可以开了,再装电池也可以开了,实在不解,是不是I3 CPU坏了,请高手支招。。。
         每次机子过了一天后再开机都是老样子。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9093-1-1.html

网友:
东芝cpu电容,这是通病了,直接加两个330Uf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点评):
人家是I3的本,新出来的,应该不会有这个通病了吧。

网友:
I3的已经没有这个电容问题了。

网友:
那为什么动下CPU能机呢,不解

网友:
现在发现按下CPU座一样可以开机,可能还是CPU座空焊,不过这个989的座子如何能回焊好呢??

网友:
压一下可以好的话    加一下CPU脚座嘛    用无铅加   一般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