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显示器TFT22W90PSI指示灯变橙色

楼主(2011-12-11):
开始一通电,是绿色的,几秒后就变成橙色的了,而且显示无信号,开始也有5v供电,但变成橙色了,就没有了,求高手请教....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没送信号进去么

网友:
这个情况有很多原因啊,你可以一个一个排查,你说有提示没有信号,我感觉驱动板和电源板没问题的,变黄灯之后没有电压也应该正常,因为没有工作,我个人认为,你首先检查主机,确认没问题之后看一下VGA线。显示器本身不会有问题的。或者还有什么问题发上来讨论一下

网友:
是屏没5V,还是电源板就没了,检查负载能力。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换块显卡。

网友:
可能没有检测到信号的输入

网友:
很明显VGA线 或驱动板  或程序问题  显示器没检测到主机信号。

网友:
呵呵,终于弄出点眉目来了,能进bios..提示超频,,又是调分辨率,又是调屏幕刷新频率,还是搞不好,我在刷个程序看看。。呵呵。。谢谢大家啊

网友:
呵呵,显示器开始我打开换了一个电容的,主机是好的,现在可以进bios了.但进不了系统,提示超频,,准备刷刷资料的

网友:
有无信号字样跳出来那就和显示器不搞了,查一下VGA线吧

网友:
AOC TFT22W90PS--SST25VF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