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上管和下管一般击穿了是从D到S,还是G到S

楼主(2011-12-11):
有经验的学姐学哥们指教一下哦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三通,测管子在线快速测量,是打G极的阻值

网友:
会从G到s吗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一般DS多一点儿

网友:
兄弟,看月饼老师讲的场管原理后.我想一般的话是DS,而DG之间有个大阻值的电阻,一来可以防静电击穿.

网友:
会穿,穿的话一般三个级都会穿

网友:
都有可能的

网友:
DS极,cpu供电短路好修。

网友:
都有可能穿,量的时候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