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s时开机时不开机 PS51020发烫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11):
拿到手 待机0.03不触发 翘掉休眠开关还是老症状
拆裸板 发现PC卡芯片 有点受潮 拆PC卡芯片后 能正常触发了
装机 进系统烤鸡 一切正常 关机后 待机变成0.08 不触发了
拆裸板 还是一样 发现PS51020微热 换之 待机又正常了 装机 烤鸡了一天正常
第二天测试还是老症状 待机0.08 不触发 郁闷死了
又拆机。。
发现PS51020又是微热 无3 5V 不触发  开关电压4.9几V 正常应该为3.3V 既然有异常就从这边下手吧
电路图 版号:a8e_a8s

归根揭底查出开关电压由U8102线性稳压器输出 测其工作条件正常 FB正常 直接换之 待机正常了 按开关正常触发 烤鸡两天没出任何问题

网友:
替换法很重要

网友:
恩,不错,不过要是能多写字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