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信号由哪个发出的

楼主(2011-12-11):
MAX8734A 20#有19V     6#没有高电平    也就没有 3V 5V  输出
我想知道VS信号是由哪个发出的   高电平得多少V电压

网友(点评):
公共点电压过来的。。。图纸上找的到的

网友:
没图么?VS输入,点查找就是了

网友:
发重了不好意思

网友:
VS是VIN转换过来的,   开启不是他,  应该是  MINON  你图没上完,   B+有电压了吗?

网友:
你隔离保护都没  通过  ,  就查3V  5V  不对呀

网友:
图纸一搜不久知道啦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仁宝的图吧。。。

网友:
仁宝的点火电路上找!!!

网友:
B+有电压  测试发现VS有断线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