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梅捷I5P4LE3-L的主板档C1

楼主(2011-12-11):
一片梅捷I5P4LE3-L的主板档C1,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北桥加焊了,南桥也加焊了。BIOS也刷了,还是挡C1啊,求救啊?什么问题啊,后来IO也换了,还是故障依旧啊?

网友(点评):
看到这板子我就头疼,昨天这样的板子开机不正常,扫扫灰好了

网友(点评):
管南桥和IO 什么事? 何必多此一举

网友:
跟内存有关,可能内存坏,插槽问题,内存供电、时钟问题,bios问题。

网友:
查哈内存供电试试.

网友:
群里看到相关的贴子,看看是不是北桥端内存上拉供电

网友:
看了,供电都正常啊

网友:
加了北桥还是一样啊

网友:
内存供电电路查一下看看,假如电压不对你就是把桥全换了我看也还是不行的,干维修这行不能麻木的去修

网友:
有时候跑C1其实也很头痛!

网友:
管南桥和IO
什么事?
何必多此一举

网友(点评):
有的跟南桥有关系的 有两条总线到南桥的 DDR2的是119# 120#

网友:
测内存AD线,时钟,供电 负载供电,spd供电,基准

网友:
试下换一下内存电路相关的电容,有时用表测是正常的,但用起来电压可能不稳都有。

网友:
梅捷  c61  我这里有好几块  都是跑c1

网友:
换U试一试,可能会有结果

网友:
内存3.3V总线电压,阻值打完是否正确再说。

网友:
查一下,时钟IC,有些板的时钟IC坏也会导致跑C1

网友:
慢慢查  总会有问题的。 没问题 就不会当C1   或是不兼容

网友:
可以试着把内存供电管和供电芯片全部换掉试试!我修复一块富士康的也是一直当内存把供电管换过之后就好啦!

网友:
还北桥试试看呀

网友:
换CPU啊试试看

网友(点评):
同意。前天修的一块微星的也是CPU坏了挡C1

网友:
应该是有断线了   你插上小喇叭  看看是不是报警

网友:
这板我遇到过,刷BIOS就好了。

网友:
那你什么都修了 怎么不试试CPU座???

网友:
内存换了

网友:
看下主板内存排阻.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不稳啊,把电容全换了 。

网友(点评):
同意,C1一般是内存供电不良,有杂波

网友:
学习中,等待问题的解决。

网友:
还是多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供电,正常的话再去检查内存巢......

网友:
百分之百内存问题和内存潮

网友:
3.3v校验电压来了没有,没有来上533外频的条可以亮

网友:
多半是内存相关供电或者小元件的问题 楼主仔细检查下

网友:
细查内存供电

网友:
我觉得是   应该打下  内存总线阻值   看有没有短线的地方  再就是   内存时钟   也要看下   还有内存的管理总线   毕竟内存受NB管理   所以你重点检测个部分正常不    还有内存  附近有一些排阻下拉   看这些都没有没有问题    你现在是   基本都没有检查到

网友:
看看系统总线电压和阻值正不正常。看看内存槽到北桥有没断线。

网友:
打下AD线吧  仔细目测主板有没有哪里撞到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换一块CPU ,C1不过,一般都是还没有过CPU

网友:
换个NB看看,不过内存 ,也要换个CPU 看看

网友:
cpu座是针插的会有问题吗

网友:
内存的事情吧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