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03清灰之故事

楼主(2011-12-11):
给宏基z03清灰,给显卡底下装了个小铜片,让显卡散热好点,没有想到,cpu底下空了,拆机装机来回折腾了好几下,将散热模组拆下来,从硅脂的印记来看,cpu没有接触到散热模组上。还是按照原机来装,不会出错。如果要装小铜片,必须将散热模组再拆下来,根据硅脂的印记来判断cpu、显卡、nb是否接触良好。笔记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散热,散热处理好了,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延长笔记本的使用寿命。

网友:
电脑无故障绝不拆机

没错,否则画蛇添足...

网友:
楼主想表达神马

网友:
这是什么故事?没讲完吧

网友:
观察仔细,说着简单,其实的是好几次

网友:
没事别折腾,折腾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