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BIOS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1-12-11):
台式机的BIOS怎么恢复出厂设置我在BIOS里没找到     把电池拿下来放电可以么?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在CMOS电池附近有跳线可以清除

网友:
把电池拿掉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对,把电池取下来,短路电池接口2极放电比在bios设置里面恢复出厂更彻底。

网友:
不像新手啊,这问题是不是太。。。。
简单的COMS放电,放电有时要长一点才行!其他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将CMOS跳线针接地一会再恢复过来,这样就可以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