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30 独显 显卡换改良卡 亮机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12-11):
         客户用了一阶段,现在就是掉电,可以亮机  ,一般是过了logo就掉电,偶尔也能进系统,但是很快就掉电。

网友:
看看温度这么样啊

网友:
显卡和cpu的散热怎么样!

网友:
我试过接电池上去开机 进系统就掉电 拆了电池就正常 你把电池拿掉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原来是用原装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