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A,屏闪

楼主(2011-12-11):
联想旭日C462A刚开机没问题,用十分钟左右,一碰触摸板屏就闪,按键盘也是,按一下闪一下,外接键鼠使用没问题,已换过EC,无头绪求助?
触摸板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的接地线不好,当触碰到触摸板或者键盘的时候有感应干扰这类的问题,检查下屏线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是哪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漏电造的

网友:
补充一下 ,屏闪是高压板的两根控制线会从3.3跳到0再跳回3.3 ,高压板供电正常。

网友:
外接屏幕看看闪不闪 不闪的话 检查屏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