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的脱

楼主(2011-12-11):
天气变得有点冷,我发现出问题的液晶显示器越来越多。
而且一出问题就是一些疑难杂症。
主角:一台KTC 19的正屏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每天早上开机屏从下至上有5分之4的面积全是黑的,只露8CM左右正常显示。
用得几分钟,这块黑色的幕布就像美女脱衣服一样慢慢往下脱(掉),十几分钟左右,全部脱完,显示器也就正常了。
驱动板和电源板全部用一样的代换过。

求大师详解,谢谢!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啊,有结果告知一下

网友:
屏里有异物吧。

网友:
查屏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好一个标题党

网友:
呵呵,你可以换屏了

网友:
呵呵  这标题吸引眼球哈    有结果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修过屏电路,不知从何查起,可否指点一二。

搜索一下帖子总会吧?

网友:
说不上来 好像是屏的模组坏了吧。。。。要不就是虚焊了

网友:
我们单位里也有好几个,而且全是HP 15的,刚开机时,图像全部无,等几分钟后,从上面开始正常。慢慢往下,象拉窗帘一样。。只要图像全部显示后,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恩,我也见到过,但忘了是啥的问题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屏老了的问题,显示的慢

网友:
兄弟,你的标题很性感哦

网友:
呵呵,南方还真没见过这问题,估计是北方多吧,天气比南方冷太多了。我都10多年没见过雪了。。。。

网友:
查屏电路上的IC,试试加焊一下,有可能是虚焊引起的不正常,待预热过后就可以了,一般是老化才会造成的,而且以前的工艺不发达,有铅的焊接,难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哥们要是解决了吆喝一嗓子,我也遇到过,没解决,用通用的点过只知道是屏的问题,你要是不是用高深的办法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见到过,学习

网友:
这是个新问题,楼主解决了请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