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UD3L不停的闪断

楼主(2011-12-11):
如题GA-P55-UD3L R1.0 开机不停的闪断,检测卡显示11,就断电,然后在重启11,这样反复无数次,可以正常启动,启动后使用无任何问题,但是关机断电后放置一段时间,又是那样子!内存换了,显卡也换了,电源换了200W,300W,400W,500W的都不行!现在唯一就U没换了,GA说这板子修了8次了,每次都没的问题的啊!!问下怎么的啊!!

网友:
肿么没人啊!!

网友:
有复位没,可能是桥供电,和内存供电不稳,供电芯片换掉试一下。

网友:
桥虚焊啊

网友:
不是吧,技嘉那2货,修了8次都没修好~!!!

网友:
结果:我背上主板去它们收主板的地方,测试有问题。然后我就拿到维修部,MD又没的问题的~!最后给我换了一片~!

网友:
可能是桥供电,和内存供电不稳

网友(2012-12-06):
现在的新板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不断重启的话  要吗是桥  BIOS  IO等问题造成的

网友(2013-07-15):
我手里正有一个这样的主板

网友:
无语的问题啊,我家的华硕的主板也是,非常不稳定,都修了4次去了,实在是想砸了它。

网友(2013-11-12):
首先后面那些新出的板的桥,我个人感觉坏的比较少了,因为修桥修好的很少。而且显卡不在集成在桥里了,而是在CPU。  技嘉的板首先可以先怀疑BIOS。然后1156的U也容易坏,1155的相对来说就少一点。但是显卡集成在CPU的都不防试一下。在一个就是测试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块像你这样的板,这样的故障。所以想问一下你的这个板COMS电池旁边的Q32输出电压是多少V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那么复杂的,BIOS刷一次OK

网友(2015-05-04):
手里刚好一一块, 跑马不显示的。谁有bios啊  GA-P55-UD3L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不跑码无限重启

网友(2015-06-09):
1156的CPU ,没U试,我也是一直重起。感觉U 有问题,找不到U试。

网友(2015-11-01):
内存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