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BIOS 也能改 但点F10保存不了

楼主(2011-12-11):
能进BIOS 也能改 但点F10保存不了  点回车 就发出声音 在按任何键都是这样 不按没声音 高手 问下 是那里的问题 能进到 XP画面 在就蓝屏  电池是新的

补充内容 (2011-12-18 21:25):
  谢谢大家  修好了 我把IO 换了 是IO 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COMS电路

网友:
确定键盘没有问题,那就查一下CMOS电路看看

网友:
CMOS 路线 有没有错

网友:
刷个BLOS,放电试一下,换个电池式一下.

网友:
刷个BIOS搞定

网友:
查一下coms电路吧  这个坏的比较多啊

网友:
  我没刷过BIOS 还不知道 怎么刷呢

网友:
查查CMOS电路!

网友:
你恢复下出厂默认没有===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建议刷BIOS试试看

网友:
CMOS没有点了吧    或者查下CMOS电路

网友:
前来学习下 等待高手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如何刷BIOS,是用软件刷还是用工具刷?

网友:
用软件可以刷的,进PE,再确定是那个厂家的BIOS,再确认是那个版本的BIOS文件,准备好相应的刷BIOS的软件,准备就绪后,先备份当前BIOS,再刷。切记。
当然,也有可能是BIOS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什么是CMOS啊,新手不懂

网友:
这个 会是bios坏了么、? 不会吧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的板 应该是cmos电路的问题..有时候把南桥旁边的晶振2脚通的2个小电容拿掉  就可以保存了 呵呵    我也新手

网友:
   没有刷过BOSS  悲催啊

网友:
进XP画面是不是到那个滚动条那里呀?是的话改下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

网友A:
如果保存bios无法保存的话 可能是bios电路有问题建议查一下 bios对地电路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没见过这毛病

网友A:
CMOS跳线插对了没有?

网友:
刷BIOS或者换个BIOS,我以前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个BIOS芯片就行了

网友:
刷个BIOS,还不行,就把南桥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换掉,谐振电容和晶振的两角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