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7A维修(未维修完)

楼主(2011-12-11):
     一个朋友送来一台旭日C467A说是浸液了,不开机,拿到机器按了下开关发现没什么反应,待机电流在0.01左右,看来待机正常,拆开后观察外观,没看到浸液的地方,查了下版号LA-3691P。
     既然是不触发,就先从上电电路开始查,量了下KB926的第32脚ON/OFF#,有3.3V

通过32脚找到了SW1

短接SW1第1,3脚,电压有跳变,没触发,不确定是EC还是南桥问题,于是又测量了EC到南桥的18脚PBTN_OUT#
这个信号是到南桥的

再次短接SW1,第1,3脚,这个电压也有跳变但是还是不上电,看来问题出在南桥的可能性较大,于是从料板上拆了片82801HBM给焊上了,这次能触发了,不过电流停在1A左右没有跳变也没有继续往下走,怀疑主板没跑码

测量U18第2,5脚没波形,把BIOS拆下来发现芯片局部发白,洗板水洗不掉估计芯片挂了,从料板上拆了个SPI的8脚芯片从网上下到BIOS刷进去焊上,上电还是到1A卡住,看上去像是没跑码,不过这次用示波器测U18,第2,5脚确有波形了,看来还有其他问题。
为了确认是否跑代码,于是找来了4416图纸的PCI-E接口,对比着从EC飞线到PCI-E上实现诊断卡跑代码

从EC第4,5,7,8,10,12,13,分别飞线到PCI-E接口的第8,10,12,14,16和第17,19脚
插上诊断卡,时钟正常,复位正常就是不跑代码
看来还得找原因,首先量了下EC的时钟,只有第一脚有波形32.768
又量南桥的时钟,发现没电压,没波形

更换掉X2及C440 C441还是没波形,没办法又从IBM R61的机器上拆片82801HEM换上,开机代码一路小跑,接屏以后正常显示,但是接下来问题来了,进系统不认USB设备用PE可以认到,而且进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不管是重启,还是关机在开机都档代码55无显示,看了下显卡是8400,于是直接拆下来加焊了下,不过没什么效果,故障和以前一样。
由于55的代码可能还是出在南桥上于是,又定了几片南桥只等到货后更换上测试了。

补充内容 (2011-12-12 22:05):
解决了,更换南桥无果,加焊北桥后正常

网友:
哎 干维修啰嗦 麻烦 本来小问题 可能要修很久,有没有好件,焊接技术往往都影响维修效率

网友:
档代码55无显示
还是南桥或外设问题,建议先排除USB部分,不行换南桥再试.

网友:
远程的就是不一样呀,这么强悍

网友:
能进系统而且能正常使用,南桥到USB之间也没什么其他元件,所以个人觉的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先换个南桥试试啊

网友:
测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