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6 电容疑问?付图。

楼主(2011-12-11):
小弟初学维修昨天修了3个长城M196的显示器。

   通电检查,电源指示灯正常,加信号,灯变蓝。屏不亮无任何显示。

  拆机检查,高压板,+12V +5V都正常,开机信号正常。在查发现高压板一 470U 35V 电容爆裂。更换都正常。跑电路查为并联12V上。估计是滤波用。

   小弟不解的是,电源已经有滤波了,为什么高压板还要加一个滤波呢?为啥这个电容坏了就不亮了呢?高手解释一下。

   另外这个电容开始我更换的是一个25V470U的上去很烫,后来换了35V470U的上去好了一点,但是还是有温度,感觉不太正常?问是我的电容质量不好还是这个电容有特殊要求?

  3个显示器均是由此导致的故障。这个是否也是通病?

网友:
长城高压条上爆电容确实是通病。修得多了

网友A:
高压板在点亮灯管的瞬间启动电流很大,如果电容失效,电容的储能作用就没有了,那么在高压板需要大电流启动的瞬间,电压就会下跌很多,造成高压板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液晶基本上都是这样故障为多。。电容的寿命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在点亮灯管的瞬间启动电流很大,如果电容失效,电容的储能作用就没有了,那么在高压板需要大电流启动 ...

是有几分道理。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因为我测量的时候没有出现电压下跌的情况啊。。

网友(点评):
电压下跌你都测量到了。那你已经很牛B了

网友:
还有其他解释吗?高手进来分析一下。

网友B:
首先你要理解电容代换的原则 只能比本身大的不能比本身的小 电压V 容量FU 都不行 还有你还要知道电容的作用 不是你说滤波那么简单 呵呵 多学学把 我这有书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换上之后有没有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换上之后有没有返修啊

基本上没有很稳定的,我换的多了,2年的都有都没有返修

网友D:
直接换一条高压条。好过

网友E:
此长城是组装的吧?一般品牌机都是一体板,电容代换耐压不能小容量20%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理解电容代换的原则 只能比本身大的不能比本身的小 电压V 容量FU 都不行 还有你还要知道电容的作用 ...

电容代换原则我还是知道的。电容我工作电压我还是理解的。12V的电压选用25V耐压的电容。理论是完全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为啥很烫,就算是换上和原装电容标称参数一样的电容,但是我感觉电容工作温度还是不正常。不知道其中还是别的什么奥秘,还是我选用的电容不合格。。。

网友(点评):
呵呵,不是不能小,也可以以板子的标准来换的,这..不是绝对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换上之后有没有返修啊

我估计有点悬,应该也用不了多久。好在显示器是我们自己回收的,昨天已经定了更好的电容在路上,等到家就换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一条高压条。好过

哎,换调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啊,还是要自己弄清楚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长城是组装的吧?一般品牌机都是一体板,电容代换耐压不能小容量20%左右

这个是早期的长城,电源和显示器是分体设计的。。

网友:
成城的19寸正屏,很多都是这个电容坏,有的没有鼓包漏液,但是容量减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换上之后有没有返修啊

如果你确定只有电容的问题。换了以后很难出现返修的 。。长城的修的多了。也知道通病一般出在什么地方。。。呵呵呵。长城显示器还有很都问题是查不出原因的 。。。。只有经验。。哈哈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个解释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在点亮灯管的瞬间启动电流很大,如果电容失效,电容的储能作用就没有了,那么在高压板需要大电流启动 ...

说的对···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电容更换是只有大的可以换小的,小的换大的肯定不行。电压V数,储存和耐压不一样,一般来说,大的替换小的是可行的。但是不能相差太大。最好是替换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点评):
你这个只是保守做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假定原装电容是25V耐压的,上家维修过。换了35V耐压的。到你这里你也没有35v 的,就换了50V的。下家再次维修的是。碰巧也没有50V的,那不还得换个耐压跟高的上去,这有意义吗

网友(点评):
选择电容参数意义固然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抛开实际情况不管啊。。。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不好意思,网络卡,回复重要了。删不了。

网友:
这个高压板上的电容坏得很多  25v的

网友D:
等你搞明白客户都走了完了。维修讲的是稳定,速度。缺一不可,个人认为。

网友(点评):
修得好弄不懂,下次换个花样坏,那就只有大眼瞪小眼。换板换条谁都会换。有啥了不起。。能成为维修大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你搞明白客户都走了完了。维修讲的是稳定,速度。缺一不可,个人认为。

佩服佩服,个人看东西价值观不一样。像笔记本主板,主板那些,再多时间都要耐心发时间去修,找资料。高压条全新保一年,十多元。要发时间弄仔细。

网友(点评):
呵呵我主要是想弄懂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故障而已。弄懂以后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去修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长城是组装的吧?一般品牌机都是一体板,电容代换耐压不能小容量20%左右

长城大多显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是这个道理,电压下降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要用示波器。

网友:
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供电电容坏的很多。。电容的寿命短啊。

网友:
长城爆电容的确换了好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在点亮灯管的瞬间启动电流很大,如果电容失效,电容的储能作用就没有了,那么在高压板需要大电流启动 ...

你的解释不一定准确,高压板上的滤波电容容量一般都比较小,一般为220U-470U不等,而高压板工作电流(以19寸4灯为例)一般都在2A-3A,这么小的电容根本谈不上储能。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滤除高压板工作时的干扰脉冲,你用示波器测量高压供电的各支路节点波形就清楚了。
如果高压的供电输出是采用“派”型滤波电路,那么,那个电容失效后,就很可能会影响到稳压电路,所以出现你说的这种故障。

网友(点评):
还是版主一语道破天机啊。。。可否讲解一下何为派'形滤波电路呢? 以前只知道RC。。。。

网友:
看来版主也不赞同我的看法,觉的是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滤除高压板工作时的干扰脉冲。如果这个电容的作用是滤除高压板工作时的干扰脉冲。那么一般的10PF左右的电容用来滤除高频的干扰信号,0.1UF左右的用来滤除低频的纹波干扰,但现在这个电容是22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
我并不是说这个电容在这里就不起滤除高压板工作时的干扰脉冲
的作用。电容都能·起滤波的作用,只是在这里我认为他的主要作用是储能。为高压板提供一个稳定的,纯净的直流电压。

网友:
那个不是有图纸可以看么

网友:
补充一下,电解电容由于容量较大,因此在设计时为了加大面积,都采用卷状形式,这就导致了其本身的电感量比较大,因此对高频分量,对地不会形成低通支路。因此对于高频分量,只能用高频小电容。

网友:
长城的这种显示器电容坏的很多,我都是用25v1000uf电容,换了没有返修过

网友:
   爱爆电容,保险也有时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代换原则我还是知道的。电容我工作电压我还是理解的。12V的电压选用25V耐压的电容。理论是完全可以的 ...

要换好一点高频电容

网友:
我认为版主说的还比较在理的,这个电容主要防止高压板开关管产生高频脉冲影响到电源电路

网友:
高频脉冲用220UF的电解电容来滤波??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通病就是电容坏

网友:
长城的通病多吗?有人总结了吗?可以发给我一份学习。QQ:348014674
谢谢!!!
电容在高压这块,电容的功能储能、调谐、滤波都可能使现。

网友G:
储能也罢,滤除高频干扰也好,都是对的。用220uF滤除高频干扰,容量不是大了,而是小了。有人认为只有小数点级别、甚或P级别的瓷片才能当此大任,实乃管中窥豹。那是在小信号高阻抗电路,几欧姆的容抗比起干扰源的内阻,几乎微不足道,这时容量不是问题。现在,在那个著名的高压条上,情况不一样了。几欧姆的容抗?呵呵,零点几欧姆你试试行不?
为神马捏?
有一个概念叫做交流地,这个电容把供电电源拉到这个电位上。高压条消耗电源的能量转变为磁能,再由升压线圈完成既定任务。电能变磁能过程中,会有大幅度的脉冲来往于地和交流地之间,该电容承担了这个重要的桥梁作用。我们允许脉冲通过电容器,但不允许在其两端出现电压降,即使毫欧级别的容抗也会造成很大干扰。
高压条的电流一般在2A左右,但那是平均电流,末级功率管导通瞬间电流在4--6A甚至更高,你指望这个电流由电源提供吗?这个电流虽大,但时间短,还要得频繁,每秒钟要100000次,电源是远水不解近渴了。所幸,它每秒要100000次还歇100000次,这时电容器起到中转站的作用了。
所以,在这个频率段上,只有使用几百uF以上的电容器,才能把容抗降低到毫欧以下,轻松应付安培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储能也罢,滤除高频干扰也好,都是对的。用220uF滤除高频干扰,容量不是大了,而是小了。有人认为只有小数点 ...

很精辟,清晰明了,呵呵,学习了。

网友:
哥们,我家正好是用的这个M196现在出了点问题,现象是:
1.开机时正常,但是使用半小时左右时屏幕开始出现水波纹,电源适配器开始发烫,如果继续用,差不多再过十多分钟显示器就开始自动开关机闪屏,就是那个蓝色电源灯一亮一灭的。如果这时个把电源拔了过十多分钟(此时适配器电压是正常的),等适配器温度降下去后再插上又和第一次开机一样正常了,如果继续用过半小时后就会出现和前面描述一样的故障。因为我现在不在家,而且也没有拆过这个显示器,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所以如果能你帮我参考一下这个故障是否就和你修过的那几台一样,那么我就可以买些配件回去自己修。另外里面的电源板和高压板是否一体的,如果不是一体的,能否推荐一款通用高压板给我回去直接换掉。如果能帮我拍下电源板,高压板和驱动板的照片给我就最好了。
2.这个显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亮度不够,我把亮度都调到100了还是感觉不亮,而且我发现50~100的亮度在调的时候几乎都没什么变化的。是不是灯管老化了,还是其它什么问题,如果要换灯管要买什么样的。这个是几灯管的,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项(因为我从没换过)
以上问题先谢谢了!我自己目前是修NB主板的,动手能力还算可以吧,就是可能工具不是那么全。

补充内容 (2011-12-28 09:2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用都是好的,大概能用半小时的样子,所以我感觉电源适配器应该是好的。因为我现在在外地工作,而家里也没有稳压电源,所以没办法试。只能回去再看了。如果是电源坏了就挂了,那个电源是密封的拆不开

网友(点评):
你先用稳压电源带一下,看看是电源负载能力不够还是,高压灯管部分有问题。

网友:
主要是稳压作用,分体的都得加。

网友:
高啊,高山仰止,战战兢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