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315掉电从何查起?

楼主(2011-12-11):
昨天接到一台宏基4315集显960芯片的机器~~上电跳到0.4左右立马掉回0.09左右不动,上不上CPU都一样~~以前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那位知道是什么问题给个意见~~谢谢大家了~在线等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从温控开查

网友:
查查二次电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或者供电电路有问题的

网友:
建议加焊CPU供电芯片,北桥。

网友:
查u供电起来没有 pg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