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维修一例【菜鸟童鞋可以看看,求高手刺激。】

楼主(2011-12-11):
机器型号:联想y430
主板板号:LA-4142p
故障现象:开机到0.34A,10秒钟后,掉电。
维修过程:
                上次修那个神舟的机子太急躁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532-1-1.htm]l嘿嘿,这次,修这个联想,我表示,我很淡定。
老规矩,上可调。电流到0.34A,个人根据电流,判断cpu供电是有了。测试cpu的电感,电压0.9v,还算正常的。但是cpu电压有了,不一定就是所以的电压都好了,有时候,某些电压被拉低了,cpu电压一样的出来。所以大概粗略的查了一下电压,如图1:

            经过测试后,一切正常的。到这里,基本电压都正常了,下一步,就该检测时钟,复位了。大家都懂的,为了节约时间,一般都是直接测试mini的复位。如图2:

         大家,look,第22脚PLT_RST#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测试点之一。实物图木有,简单描述下,无线网卡中间有个缺口,一边多针,一边少针。在少针往多针的那边数,经过缺口了,第三针,就是PLT_RST#这个信号,电压为3.3v。说了这么多,不管你听懂没有,反正我是没听懂。不懂的话,自己去看无线网卡插槽。

        描述完了,我还是还测试下吧,测试到此,电压木有,这个真木有。心中嘀咕,完了,不可能是南桥没发出来撒。拿出图纸,找找南桥出来,有不有下拉电阻呢。如图3:

此时大家要注意2个信号,南桥收到时钟后,发出的是2个复位信号,一是PCI_RST#,复位了ec,还有其他的设备。二是PLT_RST#,这个主要是去复位北桥,然后北桥在发出信号复位cpu,但是此信号也复位其他设备。
          以上主要是给菜鸟们说说,高手直接忽视。检测r578和r390,上面确实没电压。在墨迹上一句,有的机子,没有此下拉电阻,就不好测试。

        南桥没有发出复位,淡定,淡定,不要急着搞南桥,时钟那东西还没有检测呢。下面有继续测试时钟。

         在查时钟之前,还是把cpu的pg,检测下CPU VCORE电压, 当CPU的VCORE电压正常后,ISL6262输出VRMPWRGD信号即VGATE,此信号输至南桥的 VRMPWRGD脚位,告诉南桥此时CPU的核心电压已正常产生 ,此时在其PWROK、VRMPWRGD脚位均为高电位后,由南桥输出H_PWRGOOD(CPU的 PWRGD信号,这个信号用假负载可以测试到)此端为题外话。确定了这几处电压都正常的。

         随便在说说,时钟是怎么产生的。我大概就知道这么几个,1由cpu的供电ic发出的,2南桥发出的,3由ec发出的。根据联想这个机子看,此机为南桥发出的时钟开启。如图4

这2个CLK_PCIE_ICH ,CLK_PCIE_ICH# 是到南桥的时钟,大概可以测试下。电压大概是0.7v的样子,时钟一般都是找示波器打的,但是木有示波器,也只有这样子了。测试此实际电压0v。貌似时钟芯片没有工作。那就查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1,供电。2开启。3本身的13.318晶振。最后发现如图5:

此CK_PWRGD开启信号,电压为0v。大大的不对撒。寻找CK_PWRGD信号从何而来。前面说,有的时钟开启从南桥发出,现在有图有真相,如图6:

           到这里都非常郁闷了。时钟开启是从南桥直接输出的,南桥都能触发,说明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难道是南桥的这个模块坏了?真的是这样么?O(︶︿︶)o 唉,难道南桥真的挂了。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大神说过,此机子coms放电可以解决一半的问题。好吧,木有招式了,把这个招式拿来用用吧,这个coms电池是直接焊接到上面的。取下来,焊上去。此时内心又哇凉哇凉的了,上电,触发。我法克,尼玛,开挂哟。电流有华丽丽的上去了,哥当时就震精了,尼玛这都行。果然很神奇,神奇的九寨,神奇的联想。加上内存,连上屏,你妹的联想,终于出来了。

       对此机,有一个疑点。时钟没开启,怎么coms放电,就好了。难道是开挂了么?还是对此机本来就是一个通病?以前模模糊糊的记得,coms电池放电好了的,能是南桥内部的程序紊乱,但是到底紊乱的什么东东呢,对此表示鸭梨很大,那位大神,能跳出来?求解释,求深入,求刺激,求....此处省去ooxx那么多个字。

再帖出CPU执行POST指令的过程:

1:检测一二级缓存和南北桥的完整性
2:检测640K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3:检测显卡,查找显卡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相关设备
4:查找其它设备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相关设备。

5:查找完其它设备的BIOS后,系统BIOS将显示自己的启动画面,并开始检测扩展内存并赋予相应地址。

6:检测一些标准设备,包括硬盘,光驱,串口,并口,软驱等。

7:标准设备检测完后,系统内部的支持即插即用代码将开始检测和配置系统中的即插即用设备,并为这些设备分配中断地址,DMA通道和I/O端口等资源。

8:所有硬件检测完后,并都分配了中断地址,也就是所有的硬件建立起了一个硬件系统,这时将生成一个“ESCD”文件(是系统BIOS用来与操作系统交换硬件配置信息的一种手段,这些数据存在CMOS中),CPU会把生成的ESCD和上次的ESCD进行比较,发现差别时,会更新ESCD中的数据。

9:ESCD更新后,CPU也就把POST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接着将进行系统的自举程序。
                 上面是跑码的基本过程,是一大神说过的。

免责申明:本人在网络上说的话,与本人在现实中无任何关系。如有雷同,太刺激了。

补充一下:写这个帖子不想说明什么,我只是仅仅想给新手一些思路,测试点。免得像我开始学习一样的迷茫。求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补充内容 (2011-12-16 23:12):
嘿嘿,不要意思,那个晶振是14.318.  当时按快了,就写了一个13.318,希望给各位留下一个记忆。呵呵,改,必须的改。

补充内容 (2011-12-17 10:02):
需要图纸的童鞋,坐电梯到126楼,LA-4142P和 LA-4141P是一样的。谢谢围观

LZ 果然是高手

网友(2012-04-16):
楼主蛮默幽的嘛

网友(2012-02-13):
怎么没看到你量时钟有没有正常发出,就直接去量时钟的工作条件?
楼主好淫荡。。。。
开挂放电这招小菜都会先用,难得楼主讲一遍时序,还很幽默,楼主高手严重支持!
贴子不错,就是人差了点,所以还是光棍
时钟晶振14.318
南桥都能触发,说明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 这句话是有毛病的。。。
RTC内部程序错误,影响时钟开启不能正常发出。 记得在学校时,dell一机子换屏后亮一下就不能正常开机,同样是清零COMS解决问题。
顶一下

网友(2011-12-11):
百年难遇的好帖,不得不顶

网友(2012-01-31):
我感觉这个贴不应该这样,这一楼是水贴,管理不出来管一管。。。,其它类似的被扣分的人会不爽的。

网友(2011-12-11):
引用 网友A:
谢谢道长支持,但是那个放电就好了,是什么情况啊?求刺激

不清楚,可以借鉴系统里面软件出错导致死机的,必须重启机器才能好, 南桥里面的程序抽风了吧,

网友(2012-03-21):
想不通,很神奇
南桥还能发春??????头一回听说
嘿嘿,这样都行啊。那不是很神奇哦

网友B(2011-12-11):
很强大 !!大开眼界!!此乃神贴  又见楼主 风趣幽默 的发贴风格!!! 看过不易忘却!!!

我一次软件卡住了 重启了 一切解决了

网友:
LZ顶一个,不错帖子

网友(2012-02-13):
呵呵,谢谢支持

网友(2011-12-11):
引用 网友B:
很强大 !!大开眼界!!此乃神贴  又见楼主 风趣幽默 的发贴风格!!! 看过不易忘却!!!

谢谢大哥支持啊。上午没机子修,随便写写的,但是确实很浪费时间

网友C:
楼主  请教一下 我手里有一台 c267m的 版号好像是 3691p  的  开机电流到0.22左右  5秒左右掉电  测试个个电压都有  1.05  cpucore 都正常   pcirst   pltrst  都有 cpurst也有1.05v的电压  测试时钟也有,但是问题是  cpurst 和时钟输出都不能持续  在1-2秒内消失   没有思路了!  bios刷过    南桥换过 !指点下!!

网友(点评):
掉电后,能不能再次开机呢?掉电一般都是,缺电压,保护,短路这几个。

网友(点评):
CPU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请教一下 我手里有一台 c267m的 版号好像是 3691p  的  开机电流到0.22左右  5秒左右掉电  测试个个电 ...

掉电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首先保证主板,没有短路,各个电压都正常,不能偏或者高,还有就是缺少信号,被保护了。你这个机子的,可以尝试查查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  请教一下 我手里有一台 c267m的 版号好像是 3691p  的  开机电流到0.22左右  5秒左右掉电  测试个个电 ...

能再次开机!  还是老样子!  3-5秒就掉电   时钟复位等 也是持续1秒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再次开机!  还是老样子!  3-5秒就掉电   时钟复位等 也是持续1秒消失

这样的话,多半是缺少什么信号。

网友:
楼主有意思 学习了

网友(点评):
谢谢支持,写清楚测试点,思路。对大家有帮助,共同学习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点评):
谢谢支持,就是没有高手回答,为什么~

网友D:
南桥发春。。内部逻辑系统内分泌紊乱综合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发春。。内部逻辑系统内分泌紊乱综合症。。

有朋友解释了,是南桥内部,复位错误,导致。以前修台式机的时候,遇到的多,笔记本,就很少了,不幸的事,让我遇到了,我飞机哦

网友:
多谢楼主, 又进步了.

网友:
看来以后的先放电了

网友:
谢了LZ,又学了一点东东

网友:
写得太好了。学习了许多。希望多发点电路信号方面的文章感谢。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不错 学习了 以后多放电啊!!

网友(2012-03-21):
很常见的 机器,值得学习
是么,台式机,放电的主板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