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NX-300 开机报警闪灯

楼主(2011-12-11):
如题,开机自检的时候打印头一抖就停,根本不动,然后电机一阵闷响。长响一声,电源灯跟高密度灯同频闪烁。。
如果在开机自检的时候人为的推动打印头到左侧传感器位置,可以正常完成自检。但是打印的时候会出现如上的问题。

手头没有关于这个机器的任何资料呢,各位谁能拉兄弟一把·~~3Q

网友:
清洁导轨并加油。

网友:
导轨上加点油,来回拉几次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上二位。。
我给导轨添油清洁了,不行。人为来回拉动打印头没有很大的阻力,估计不是这个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