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昂达主板

楼主(2011-12-11):
昨个下午、有一位客户拿来一块昂达的板子、量了量发现内存供电低、换过管理ic还是低求解。。。

网友:
高人啊帮忙看看、换过之后还是0.45v

网友:
你这种问法除非是通病有人可以回答,不然连管理芯片型号都不说下没人能帮你分析。

网友:
把芯片型号和PDF帖出来  ,PdF要截图帖出来 别放附件里   下载要10分了,要不没人帮你

网友:
楼主上图,好观察 解决问题

网友:
会是G极电阻,电路的问题么。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芯片也是坏的呀,如果不是,应该是主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