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低格 求教 ~~~~~~~~~~!

楼主(2011-12-11):
尽量详细点!

网友:
你想怎么样?

网友:
硬盘低格要在dos系统里面整,你学会了dos就没问题了。

网友:
是啊
!你想怎么样

网友:
低格就是低级格式化,软件用PM就行了

网友:
1,用带DM工具的光盘引导
2,进入DOS工具
3,DOS命令打 DM回车
4,DM弹出窗口,按回车
5,用快捷键依次按 A   ,   M   ,U
6,选择硬盘
7,选择清空还是低格,选择低格
8,低格开始

网友:
个人认为硬盘低格没有必要
如果有坏道低格后只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