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12-11):
lg42寸液晶。
待机时红灯亮正常。 开机时正常会变为绿灯。现在按开机无显示。灯直接灭了。有时又有弱弱的红灯一闪一闪。 有时又正常开机

通电待机一会儿,红灯会亮。但一按开机。红灯就灭了。绿灯会弱弱的闪几下就没了。 机子会有轻微的嗒嗒声。

网友:
不正常时 测测各路电源正常么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就好了。

网友:
把高压先断开,看灯亮的正常不?

网友:
发现在气温低导致。这几天温度下降才出现这情况。 开机多开两次,就可以开了。开机后就正常了。再关再开都木有问题。

网友:
电源的问题,pfc的取样电阻4个620K的贴片电阻变值,pfc电压达不到380v引起保护,一定要用精确的电阻更换.

网友:
换电源的几个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单独测试一下电源板,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红灯一直亮说明,按键板是好的,同理驱动板是好的,但是和你后面说的有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