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惠普HP 笔记本 型号 compaq nx6120 ,开机Drivelock HDD Bay Passowrd.

楼主(2011-12-11):
普HP 笔记本 型号 compaq nx6120 ,开机出现个蓝色的窗口提示 Drivelock HDD Bay Passowrd,然后按一下回车就显示OK,进入XP系统。 这提示是硬盘驱动器有密码,曾经查阅过一些资料,和论坛的帖子,都没有结果。我现在能知道的就是 在这个笔记本的Bios 设置里可以设置 硬盘的user password 和 master password 我的user password是没有设置的,但是master password 却有密码,悲剧的是我不知道这个密码,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设置过这个密码,有传言说这个密码之所以被加上是惠普的Bios有Bug,现在问题出现了,这个强大的master password密码如何破解。我曾经换过硬盘,换硬盘以后密码提示就没有了,判断这个密码是加到了硬盘上。也曾经问过惠普的客服,客服的答复就是,硬盘损坏换硬盘,这当然是个很无脑的回答。所以不能指望客服了,我的硬盘是三星金盘120G并口。这个硬盘从笔记本里拆下来放到硬盘盒里是认不出来的。 原因当然是有这个master password了。
情况就是这样,有人跟我说50块钱拿到维修的地方就给你修了。但是,我偏是个较真的人,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被加上这个密码,真的是惠普的bios有问题么?这个密码加到了硬盘的哪里,怎么破解,用什么方法破解,如果需要的话,买什么设备才能破解,我宁愿自己花钱买设备破解。也不愿50块钱让别人去搞。谢谢。

网友:
如果你觉得直的话,那就上手一个PCI3000吧,强盗的,1000元左右,能解决你的问题,关键是至于吗?

网友:
这个密码如何加上的,就不是很清楚了,只要你设置过BIOS密码,就会锁定硬盘。这个密码是加在固件里面的,固件在硬盘的盘片上,0磁道以前。要破解这个密码,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买PC3000工具,用PC3000把密码的位置清0,取出密码。另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个同样的好盘,热交换解密,不过,有风险,不要把盘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