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坏了怎么修啊???

楼主(2011-12-11):
8G的U盘 里面还有数据 现在情况是 插到电脑上不认 没有任何反映
该怎么修啊?求思路和方法......
电脑

网友:
你换主控试一试

网友:
有晶振先的换晶振没有的目前只有UP19 换主控数据丢不了

网友:
跑线路看一下有没有保险电阻坏,再查下U盘中间两根线,有的直接与小电阻通主控,

网友:
先换下晶振试试吧

网友:
先换晶振试试看把

网友:
换个主控板,量产下就行了

网友:
U盘有坏的块 怎么办

网友:
晶振换下试试,如果还不行,只好换主控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上的。U盘里面的结构主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