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72

楼主(2011-12-11):
明基S72 X600显卡 花屏,开机LOGO处有竖条. 加焊显卡后,OK 看电影测试一天没问题. 第二天开机还是一样. 换掉X600显卡芯片开机正常,以为就这样好了,那想第二天把机子装起来又是一样开机LOGO处有竖条.手压显卡还是样, 求解会是显卡颗粒有问题吗,
芯片
显卡

网友:
应该不太可能吧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试吧.

网友:
把电容也换掉试试

网友:
散热条件怎么样,和散热管,还和锡珠也有管,你加铜片试试

网友:
俺们也见过那样滴问题。后来搁浅了。

网友:
这种情况和散热.锡珠都有关系,你加焊一下,加铜片试试,上面的我打错了

网友:
显存呢. 你看了没

网友:
直接风枪稍微加热 显存, 看能否正常,正常就确定故障在显存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