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硬盘电路板掉件,求助!

楼主(2011-12-11):
硬盘是富士通MHT2040AT 盘不值钱,但里面的数据很重要,电路板中的红圈处少了一个零件,好像是电阻,请大侠手上这个硬盘的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零件,黑色的和蓝色的零件,万分感激!

网友:
我也不认识
这个是不是保险?
电阻没有这种颜色的吧??

网友:
有富士康的硬盘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
另外找块硬盘板试试吧......

网友:
精密电阻,很难找,拆同型号的坏硬盘上的吧.

网友:
有点难搞?

网友:
感觉应该是保险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好了在说 LZ说是富士通 好不好

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因为淘宝账号出了问题,无法在网络上购买板子,只能在这碰碰运气了!问题没解决,但还是要谢谢各位!跑了一下线路,应该是提供一个基准电压的吧,这两个电阻与旁边的类似三极管三脚元件相连。这个三脚 元件一脚接5V(中间)的,另一脚应该是输出 ,接TSL2255的25脚。另一脚接圆圈中的电阻,关键是找不到TLS2255的引脚定义,不知这个稳压输出 是多少 伏

网友B:
维修硬盘或者电路板的思路不对,首先,要弄清楚硬盘是否能转,如果,不转,5V12V是否进来,电源接口的稳压管是否好的,电机接触点的电压多少,查到哪里出错不对,就解决哪里,肉眼一看就能知道哪个电阻或者电容坏了,一般人是没有那个能力的。
如果,硬盘能正常转动,就表示电源已经正常进入,电机电压也是正常的,如果,板还是有问题的话,大多是滤波电容坏了。可以,把盘接到MHDD上看看指示灯,看指示灯就知道板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硬盘或者电路板的思路不对,首先,要弄清楚硬盘是否能转,如果,不转,5V12V是否进来,电源接口的稳压管 ...

呵呵,小问题惊动了高层了,!电机是不转的,因为掉件是人为的,我是对比网络上的图片确认的!PS:罗工您是不是以前太平洋在线硬件维修版块那个小编经常提到的罗工呢?幸会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