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 HY 液晶 AT08A 芯片损坏

楼主(2011-12-11):
接一HY22 液晶维修,接电无显,技术员拆开换电容,之后开机白屏, 技术员调换了一下信号线接驱动板端的反正,仍白屏

拆开,换一电源一体板,开机有LOGO,然后白屏,用修过的原板直接白屏。

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屏电路有一芯片:AT08A 烧伤了,上网查没找到参数和代用芯片,特来求助,如何解决最省时省力,先跪谢各位高手,各位先生。

网友:
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
你的屏上有照片吗?拍个看看

网友:
M220z1-p03

网友:
来张图片 看一下...那个芯片的...

网友:
可能是EEPROM芯片,仅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