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210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1-12-11):
机型: 东芝 T210
板号: LA-6031P

  是同行拿过来的。 已经是二修机器。无待机。  仁宝的点火回路还是很好解决的。  发现电池的正极PCB 没有了。 连上就OK了。 有待机 0.01 下触发。。
无尽的折磨来了。

待机3V 5V 都有了   那就查EC 啦! 一看EC 。没有晶震 。难道上家把晶震搞没有了。 装个就好?

如果装上就好,那就不发贴了。 这个 926QF 就是没有晶震的。  就找EC 的工作条件。 基本都满足,因为我也不能确定它要那些。 但是整个主析的电压都要有 SUSP 开启。那问题还是锁定在EC 上。
更换EC 无果。  这个主板有ECROM。测ECROM 有供电,有波形,跟EC无开路。看架构ECROM应该参与触发

但是下载不到EC的程序啊。官方没有下载地方。

正没有想法的时候,跟群里 创基维修 聊了一下。说有下载的BIOS大于 4M  有可能EC 的程序就在这个BIOS 里。 这个就关键了。 用 WINHEX 打开备份出来的BIOS 是4096KB 。下载下来的BIOS 4356KB 。比对了二个BIOS文件把 多于的部分剪切出来存为新的.BIN 文件。发现是 260K ECROM备份出来是 256KB 。再次比对发现分离出来的EC.BIN 最后的5KB 是空的。果断的删除后。为256KB。刷进ECROM 接上电触发开机。

放上图纸  BIOS  ECROM. 说明一下。 一定要  HAOZIP程序打开。因为用它分压缩的。

很好很强大

网友:
bios文件 也能打开分离  长见识了
怎么分离的 能不能再说清楚点  谢谢

网友:
EC的bios存放在EC的ROM中,在主板的ROM的BIOS中也有,在后半部分,通过一定手段可以提取出来,在刷写在EC的ROM中,原来是这样!以前听所过EC有程序,说没有办法,从而今天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呵呵

网友:
新机型还有待多点接触研究啊。还真的修好发帖来了,恭喜啊。希望版主看到加精,这个案例论坛里首发。

网友:
建议楼主把HAOZIP改为WINRAR吧。

网友:
技术真高,下次碰到同样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具体怎么分离的。。还请搞个教程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离的方法,我看看明天有没有空写。因为要载图 比较什么的挺麻烦的。

不忙的时候搞一个教程。。楼主辛苦了

网友B:
有些不明白,即然在BIOS里,那不直接刷BIOS得了,还分出来,不是多事吗。望高手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不明白,即然在BIOS里,那不直接刷BIOS得了,还分出来,不是多事吗。望高手说明一下

在WINDOWS下。刷BIOS 。系统会自动把EC 旁边的ECROM 自动刷写好。 现在不开机。 BIOS 和ECROM 是分开的。所以要分离然后分别刷写。

网友:
楼主把过程更详细点告诉大家吧

网友:
不是很明白。,,盼教程??

网友:
写的太好了,现在有很多机型都有ECROM程序了

网友(2012-09-16):
其实以前我也遇到一个东芝L630的哪里都正常就是不触发,也没法刷BIOS。最终没修好。也没下到这BIOS程序。。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