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A78GT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12-11):
上3200,4800,5200 U都可以点亮,惟独上客户自己的5000 CPU,测试卡从C1一直跑到2R就不动了,不往下跑了 显示不显示

客户U是好的,我又找了一块5000+的CPU也是点不亮这个主板,这个主板之前我换了电源IC, 因为这主板之前不跑码,CPU没供电我换了RT8855就好了,现在出现我上面说的这个情况了,
晕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来时什么问题啦?修过CPU电路吗?是修后才不能用还是怎么回事拉

网友:
让客换u吧,还能多挣点啊

网友:
奇怪的问题  你要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和客户就说供电线路问题烧坏了U,换一个.......维修就是这么黑啊

哈哈,你还是小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