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程序的芯片买新芯片是不是没用

楼主(2011-12-11):
非要从一模一样的机器上拆才一样吗,新芯片没程序?

网友(点评):
可以买剪板得呀。或者买料板。。要么就自己刷

网友:
嗯,是的,也可以用编程器写上

网友:
买的新的芯片里是没有资料的.有资料的芯片都是从旧板上拆.你就是买到了新的芯片 没有程序也没用啊

网友:
买回来自己刷,如果是IO就买拆机的

网友:
好像现在卖芯片的代刷

网友:
对啊,IO很麻烦的,有的机器必须要拆机的

网友:
买时可以给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