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11-12-11):
我有一块板子是联想的,L-VK8M890G,CPU供电有了,管理芯片EN信号有了,可CPU还是冰冷的,怎么办啊
代码00

网友:
CPU复位信号有了吗?

网友:
cpu坏了,换一个CPU然后刷BIOS

网友:
你拆下散热器再开看有温度不

网友:
CPU没有温度

网友:
复位也有了,CPU也换了

网友:
开机使劲按CPU   看是不是底座空焊了

网友:
我有压啊,还是不行哦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soso__8062891807208964808_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