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最新版本-年末巨献-热情分享

楼主(2011-12-11):
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 20111206视频教程
htt p://w ww.tudou.com/v/sGmOTMNkTuc/&rpid=103784123/v.swf

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 20111206
htt p://d own.laomaotao.net:90/老毛桃WinPe-u盘版.rar
大小: 257 MB
MD5: 07F1979F4EFEEB3B366ACAEE86D3F434
SHA1: C7AEA5864B222F31221771EBB6B49BD6107B83AB
CRC32: DB2EA16C

【基本介绍】
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是现在最流行的U盘装系统和维护电脑的专用工具,一是制作简单,几乎100%支持所有U盘一键制作为启动盘,不必顾虑以前量产U盘考虑专用工具的问题。二是制作后工具功能强大,支持GHO、ISO系统文件,支持原版系统安装。三是兼容性强,支持最新型主板与笔记本,多个PE版本供选择,基本杜绝蓝屏现像。

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 20111206更新说明:
1、主程序全面增强对U盘 移动硬盘等设备的识别,增加升级免格式化功能。
2、增加个性化设置界面,支持PE桌面和U盘启动界面的个性化设置。
3、增加制作完U盘进行虚拟启动模拟的功能。
4、PE系统更新SRS驱动,全面的磁盘控制器驱动对新的笔记本台式机开启AHCI提供支持。
5、添加win7PE系统和老机器专用超微PE系统。
6、PE系统固定U盘盘符为U,方便判断U盘。
7、更新USB启动加速到新版。
8、支持windows xp和windows7系统原版和GHOST安装。
9、调整主菜单部分菜单布局,使界面更直观。
10、更新DOS工具和PE工具到新版,修正部分错误。
11、增加识别程序是否在U盘里运行,避免把程序放在U盘上运行而使制作失败
12、增加USB-HDD-FAT16、USB-ZIP-FAT16模式,方便小于4G的U盘选择
13、增加支持移动硬盘,保留原有的分区一键制作启动盘(注意:制作前请备份你的数据,以防万一)

、制作前准备(注意:操作前备份好u盘数据)
1.电脑内存不能小于512MB
2.U盘的容量大于512MB
3.下载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 20111206
【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20111206】下载地址:h ttp://do wn.laomaotao.net:90/老毛桃WinPe-u盘版.rar

4.准备好您需要装的GHOST系统

 二、【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20111206】制作U盘启动盘
双击【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Build20111206】,选择你的U盘,画面如下图:

点击一键制成USB启动盘”按钮(注意 操作前备份重要数据)

制作成功,如下图,此时可以拔出你的U盘

注意:由于U盘系统文件隐藏,你会发现u盘空间会减少330M左右,请不要担心此时没有制作成功
三、 将系统文件复制到U盘
在制作好的U盘根目录下新建一个名为GHO的文件夹,将您准备好的系统重名为auto.gho并复制到GHO文件夹下;
四、重启进入BIOS设置U盘启动(提示:请先插入U盘后,再进入BIOS)
在计算机启动的第一画面上按"DEL"键进入BIOS(可能有的主机不是DEL有的是F2或F1.请按界面提示进入),选择Advanced BIOS FEATURES ,将Boot Sequence(启动顺序),设定为USB-HDD模式,第一,设定的方法是在该项上按PageUP或PageDown键来转换选项。设定好后按ESC一下,退回BIOS主界面,选择Save and Exit(保存并退出BIOS设置,直接按F10也可以,但不是所有的BIOS都支持)回车确认退出BIOS设置。

五、进入【老毛桃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启动菜单界面

点击 04 即可重装系统了。

【老毛桃WinPE】和常用工具一览:

网友:
看上去比较强悍

网友:
呃,确实挺强憾的,不过感觉太复杂

网友:
更新了啊。。。。但已经装了8。28的了,怎么办,不能直接更新吗。

网友:
看起来挺好的,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
支持Pe里加载网卡驱动吗?这个功能很好用

网友:
下了好几个PE,都还在放着

404 - 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您要查找的资源可能已被删除,已更改名称或者暂时不可用。

网友:
是不是真的好啊  有没下完了的朋友说下   我一般是用杏雨梨云的

网友:
这个版本的功能还不是一般的多,最主要大部分都是汉字,谢谢 收藏了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一直挺喜欢老毛桃的工具,很全面,真的不错,谢谢楼主了

网友:
先下载 有机会试试
一直用USB CDROM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