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 没有Lcd 屏 用 led 屏 代替 供电 怎么接??

楼主(2011-12-11):
今天 接了个 16的 宽屏 是 lcd 的  报价 550   客户 同意换了, 结果 问上家  没货了,   原装的  650 元,汗  头痛  哪位大哥  改过呢  能不能说一下呢

网友:
现在买个新的才啥价呀?

网友:
没改过,好像不行,屏线都不一样

网友:
有个转接口啊,是 专业转换的

网友:
新的,led 便宜  lcd  就贵了

网友:
led口子太细 如果没有做好的成品转接头,自己飞线 不太好飞

网友A:
接着找屏,肯定有价格好的,外地的发货也很快

网友:
不好改吧,就是算屏接口一样,你还要买 个LED的高压板呀,应该叫恒流源吧

网友:
转换口 屏的上家 可以提供  是那种   三个借口的   下面一个 接主板平线  上面有个接 led 屏的  在一个就是 咱们说的供电 口

网友:
换口 屏的上家 可以提供  是那种   三个借口的   下面一个 接主板平线  上面有个接 led 屏的  在一个就是 咱们说的供电 口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919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找屏,肯定有价格好的,外地的发货也很快

就报了 550   啊   最便宜的 也 600啊  还得就加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