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VM800M-775 主板无核心电压

楼主(2011-12-11):
技嘉915主板,用假负载测试CPU无核心电压,上管有12V输入,G、S极有电压,下管G、D极有电压,内存、显卡供电正常。不知道怎么查了,请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点评):
你都说上管g、s有电压,下管g、d有电压了,上管s跟下管D是相连的 这个电压就是核心电压啊,怎么说没有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那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换了一般就好了,我修过好几片都是这样的。

网友A:
5019MTCC是电源IC吧?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B:
看你说的:没有CPU核心电压?那为什么上管G、S极与下管的D、G极有电压?这个电压有多大?你是怎么量的?

网友:
VCORE_on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19MTCC是电源IC吧?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ADP3181 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说的:没有CPU核心电压?那为什么上管G、S极与下管的D、G极有电压?这个电压有多大?你是怎么量的?

上管G极电压1.94,S极电压1.07,下管的D极1.06,G极10.28,这都正常吗?

网友(点评):
完全正常,1.06就是核心电压了

网友:
照这样看来,可能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C:
有的上假负载没有核心电压的,有的上假负载是核心电压的一半1电压,好好学习把楼主,你看楼上大哥们的回复五花八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的上假负载没有核心电压的,有的上假负载是核心电压的一半1电压,好好学习把楼主,你看楼上大哥们的回复五 ...

换上CPU的话,跑码正常,可就是点不亮,无法显示。。。求解

网友(点评):
跑到什么代码

网友(点评):
那说明跟U没什么关系,你不看下跑马卡跑多少,内存和显卡你查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上CPU的话,跑码正常,可就是点不亮,无法显示。。。求解

代码是从多少开始到多少停,如果是集成的,量主板的三基色,如果独立的好好处理下显卡的槽子和显卡本身

网友D:
换CPU跑码正常的话,你用独立的看看怎么样。

网友E:
无跑码,不回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是从多少开始到多少停,如果是集成的,量主板的三基色,如果独立的好好处理下显卡的槽子和显卡本身

00 C1 C3 0D 41 50 FF换上独立的也是一样,无法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CPU跑码正常的话,你用独立的看看怎么样。

00 C1 C3 0D 41 50 FF换上独立的也是一样,无法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跑码,不回贴

00 C1 C3 0D 41 50 FF换上独立的也是一样,无法显示

网友C:
量VGA的13  14脚的对地组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量VGA的13  14脚的对地组织

13 14脚对地显示“1”,独立的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3 14脚对地显示“1”,独立的应该查哪里呢?

给你技嘉图纸一份,密码你找下   我就不传了,看两个5脚的门电路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桥的事了 K8VM800M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技嘉图纸一份,密码你找下   我就不传了,看两个5脚的门电路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桥的事了

谢谢,不过不好意思,那密码在哪里可以找到?

rmad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