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维修求助,此帖严禁灌水

楼主(2011-12-11):
        昨天师傅给我一块IBM T40的主板,说是无待机3V5V,我接过来就先目测,发现主板多处有掉件的地方,好吧,一一的把掉件的都装回去在说,掉件的是装回去了,上电,无待机3V5V,呃?没有?于是,维修开始。

       首先测量MAX1631的工作条件,VCC16V有,SHDN 0.42V有,在测得TB62501的PIN57有3V_SW,测得PMH_4的PIN7有3V_SW,PMH_4的PIN43无5M_ON的开启信号输出,于是,我想,PMH_4要输出5M_ON的信号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必须PMH_4要收到TB62501发出的VCC3V_SW,第一个条件满足了,第二个就是MAX1631的VL5要正常输出,

  经过Q53后,在Q53的D极产生一个EXTPWR_PMH4#的一个信号,加载到PMH_4的PIN73,第三个就是PMH_4的PIN25要检测到与TB62501输出的VCC3V_SW有一定延迟的3.3V SWPWRGD信号,
                问题来了,我测出MAX1631的VL5没有输出,但是Q53的D极有3V左右的电压,PMH_4的PIN73也有3V左右的电压,电压也不对啊,MAX1631的VL5都没出来,Q53的D极和PMH_4的PIN73怎么会有呢?就像我要把我的东西给你一样,我不给你,你怎么有?从哪来啊?偷?????郁闷无解中,求高手指点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Q53的D极是VCC3V_SW,你前面量了有VCC3 M的.
你把VCC3 SW 和VCC3 M搞混淆了.

网友:
兄弟。我有一个sony35e的笔记本。跟你毛病非常的相似。查到最后。我换了本桥。才弄好的。35e的这款机器是南北一体的。我这个本本。无3v和5v是因为。VCC3V_SW
没有出来。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网友:
Q53上面不是有上拉吗?

网友:
SHDN电压低了吧

网友:
SHDN大大的不对

网友A:
SHDN3.3 为正常,之后1631会自动产生VL5,导通Q53拉低,EXTPWR_PMH4#,让PMH人为适配器存在!很显然此机器的两个温度脚必有一路不正常.

网友:
SHDN不正常,测出TB62501的PIN59输出VCC3V_SW经过电阻R903后就变成0.42V了,应该是电阻R903吧,换下试试看,不懂得还要多多指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DN3.3 为正常,之后1631会自动产生VL5,导通Q53拉低,EXTPWR_PMH4#,让PMH人为适配器存在!很显然此机器的 ...

能否说明白点,小弟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