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们ACIN_OC#到底多少V算正常

楼主(2011-12-11):
一台华硕F83V主板进水,有3V,没有5V,查到后来是EC   IT8512E-L第19脚VSUS_ON没有发出信号,导致5V没发出

查了下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唯独ACIN_OC#让我很纠结,是3.3V,正常的应该为低电平才对,可是我又发现下面的图]
+3VA_EC直接供给ACIN_OC#这样不是一插电就保持高电平啊,
又发现ACIN_OC#是ACOK#发出的,下图

为此我还把EC第120脚ACIN_OC#翘起竟然能开机,还能正常显示,不过开几次就发现会产生大电流,掉电《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就想知道ACIN_OC#怎样才能保持低电平,因为+3VA_EC可是直接给ACIN_OC#供电的郁闷,难道ACOK#发出的低电平能拉低3.3V,   断开+3VA_EC,ACIN_OC#电压变成1.2V也能开机,不过也会产生大电流,求解啊,顺便提一句,充电芯片进过水,我觉得应该是坏了,高人我想知道ACIN_OC#到底多少V才是正常的

网友:
你咋知道ACIN_OC#是低电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把它改成低电平就能开机

你说的是把它翘起?

网友:
查一查重放芯片电源检测条件

网友:
ACIN_OC#应该是两个状态,要么高电平高于2.8V,要么低电平低于0.3V。1.几V不对。R3020上拉电阻是不是有不良情况。

网友:
先把主板烘干。可能后面有短路了,使MAX17015发出无效的ACOK#.

网友:
acin_oc#
ac in OVER corrent 适配器过流。。
也就是说当过流时此脚会为低电平。。因为后面有 #所以低电平的时候有效。换句话说。。过流时此脚为低电平。。也就开不了机。。。至于你说的能开机。。。就不太懂了。。。

个人见解。。不对的地方请更正。。

网友B:
这个是充电芯片发出低电平ACOK#拉低的,ACIN_OC#为0V就对了。但这个是要有条件的也就是充电芯片的17脚的电压必须大于2.1V,那么这个就要看A/D_DOCK_IN经二个电阻8800和8802这里的分压是否正常了。再就是看充电芯片的是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C:
既然是低电平就应该是0V,看这样应该+3VA_EC是经过R3020给ACIN_OC#的上拉供电,如果电源正常充电芯片应该从7脚发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充电芯片发出低电平ACOK#拉低的,ACIN_OC#为0V就对了。但这个是要有条件的也就是充电芯片的17脚的电压 ...

没有上电池的时候,充电芯片也发出3,5V的电压,貌似这个芯片没有电池也能充电,各项条件也差不多正常,就觉得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D:
既然都怀疑充电芯片的问题了,就换一个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低电平就应该是0V,看这样应该+3VA_EC是经过R3020给ACIN_OC#的上拉供电,如果电源正常充电芯片应该从7 ...

有点不懂,单插电源的时候,ACIN_OC#应为低电平,搞一个上拉+3VA_EC那他怎么变成低电平,有点糊涂了,单插适配器的时候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有单插电池是低还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怀疑充电芯片的问题了,就换一个试试呗

对我也认为是充电芯片的事

网友:
正常时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怀疑充电芯片的问题了,就换一个试试呗

充电芯片正在发货中,难道充电芯片ACOK#自己能拉低+3VA_EC,郁闷中

网友:
楼主的那个+3VA_EC是给ACOK#做上拉的,所以不会拉低的,还有ASUS的好像基本的都是低电平才正常,楼主这个机器主要看看充电电路,在看看,ACIN还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提供信息,我来做最后的总结,换了个充电芯片后,能开机了,不过偶尔会产生大电流,产生大电流的时候会掉电,电池是坏的,不好判断,还有这个机器放了几天后,ACIN_OC#为3.5V也能开机很奇怪,还有17脚ACIN为2.3V,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知识有限。。。

网友:
看来还是有问题!

网友:
acin好像还是有问题吧,没看看周围的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