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开机S3# S4#被EC拉低。。

楼主(2011-12-11):
修到志和代工的上网本,开机S3# S4#被EC拉低,把EC S3# S4#脚断开,就S3 S4电压就正常,EC和南桥 还有EC的BIOS都换了,还是老样子。S3和S4被拉低,但其它电源也都正常出来。像内存电压1.8v 还有1.05V CPU电压等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求高手帮分析一下,谢过!!!
EC用的是ITE8500 NM10南桥 D510 CPU
上EC图
cpu

网友:
有没有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测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

网友:
嗯,产的话,重点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工作条件都查了没有发现有问题,供电正常,每个供电脚都量了,已经有开机信号发给南桥了,只是南桥发出S3 S4就被拉低,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觉得还是重点放在EC这里

网友:
中间的电阻元件有没有的,坏了给拉了

网友:
查下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直接换个ec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测相关的电路的电阻电容,南桥的s3,s4开启的门电路的信号。要不行酒换ec和南桥了。